华硕 版号X555LP REV 1.1 内存发热 求屏蔽内存方法

楼主(2020-07-24):
华硕 版号X555LP REV 1.1 内存发热  求屏蔽内存方法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0670-1-1.html   这俩个参考一下论坛里有好多

网友:
一搜一大把   建议对版本号

网友:
改硬件或改BIOS

网友A:
已经找到方法了,也找到板上的位置了,就是在桥背面三个地方得电阻要移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找到方法了,也找到板上的位置了,就是在桥背面三个地方得电阻要移位。

哥,问下X555LP最好搞定没有?我手上现在是跑0.5A左右,电阻也改了还是0.5A

网友:
颗粒拆掉 然后去淘宝买bios 就可以了

网友:
刷bios,论坛有修改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