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三板斧干个小米笔记本13.3寸不充电 有时灰屏开不了机 板号17805-1 有bios和高清图

楼主(2020-07-24):
客户送修一台小米air13.3笔记本 板号17805-1
故障现象是不充电 客户自己淘宝买了5块电池 每次电池用完就不开机 插充电器也不行
拆机 板子很靓 插充电器测量充电电感 有8v+的电压 充电芯片是BQ24780S 直接更换掉 还是老样子
刷个bios 没效果
开机定0.6a电流 手摸主板 发现ISL95859A这个芯片发烫 直接更换掉 开机正常 充电正常

原机的BIOS

网友:
BQ24780S脚位图

网友:
大兄弟 捡漏了

网友(2020-09-05):
请问用什么设备看电流的

网友A(2020-12-01):
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,,头都大了,,反复上电,,掉电,,,cpu没有供电,,,把电池接上,,充电,,指示灯红色,,上电,掉电  两次以后,,不掉了风扇狂转,,,,不显示,,cpu还是没电,,打算换个io和cpu供电芯片试试,,,图纸和点位图都没有啊,,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,,头都大了,,反复上电,,掉电,,,cpu没有供电,,,把电池接上,,充电,,指 ...

兄弟,你的修好了没有?

网友:
这么详细  必须点个赞

网友:
修了几台都是换TYPE-C的电源头。

网友(2021-03-03):
这个是i7 8550u mx150的那个吗

网友B(2022-03-26)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,,头都大了,,反复上电,,掉电,,,cpu没有供电,,,把电池接上,,充电,,指 ...

兄弟好了没 我也遇到个一样的兄弟好了没 我也遇到个一样的

网友(2022-08-21):
非常直观的故障

网友:
CPU供电管理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