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带@是表示没有安装吗?

楼主(2020-07-24):
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信号,ME_SUS_PWR_ACK在EC脚上测到0V电压,是不是不正常,这个是EC发到PCH的电压,现在不触发,和这个有关系吗?
RC84这个电阻在实际中是不是没有
不触发

网友:
是没有装的意思,有些直接短接的

网友:
@就是不装的意思,但是拉线工程师可能直接接了其它地方,但是PDF原理图不更新。不同厂商的标识都不一样,例如某些厂家喜欢用绿色的NI表示不安装,反正没有标准的。另外,有些是硬件没有成型的阶段的原理图不一定是准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