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,可以在Io上测量时钟,什么芯片工作需要时钟呢?

楼主(2020-07-24):
Io上标出了48和33的时钟

同问,声卡不需要时钟么?

网卡的时钟,能找到。

什么芯片工作需要配合时钟呢?我过去只是单纯的理解,提供频率。但是,我就不知道下文了。

网友:
声卡第6脚是时钟吧,其他如1394、第三方USB3.0之类的用到PCI、PCIE总线的芯片都要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