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忙看看

楼主(2020-07-24):
我的V星B360迫击炮主板因为氧化被拒保了自己想修修看,不懂的地方还希望各位指点一二,谢谢
目前主板问题是主板不上电
按照网上的方法测量了PCIE插槽的B10脚,电压为0
然后又查了主板ec的电压
61脚的PWRBIN开关针脚给ec的电压是3.3V,这个是正常的吧
60脚的PWRBTN#发出的信号也是正常的,3.3V
但是,到了64脚位的电压信号是0V,就是那个S3
而且63脚的ps-on电压一直在0.8-2.2V之间跳变是什么情况/

网友:
V星主板的话劝君放弃把,很多的专用料,最讨厌修V星的板子了

网友:
我也不喜欢。。。手里有好多一良品。不稳定麻烦的要死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,强行短接PSON看看,要不后面短路了

网友:
哈哈!嘴讨厌修维修的主板

网友:
pson跳 是不是电阻氧化了

网友:
用放大镜看看那些养花的电阻电容 和连接线。

网友:
不稳定麻烦的要死

网友:
ps_o断线没哦

网友:
Pson跳变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出问题了?

网友:
都散了吧。我把pson引脚撬开的时候把它弄断了,板线也被弄断了一小段,问题没找出来,ec先被我干废了一颗

网友:
上拉电阻出问题了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量不大,一般不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插上电源量一下电源绿线有没有5V有就是PS_ON到绿线直接断线,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从绿线飞根线到PS_ON复杂一点想美观一点就找线断在哪个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