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50掉电保护维修

楼主(2020-07-24):
联想E450掉电保护维修主板板号如下图

主板实物图如下

故障原因就是显卡供电输出的铝箔电容对地短路引起的故障

网友:
捡干鱼 你这钱来得安逸

网友:
没整明白 是那颗电容??????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:
发的也看不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就看点图片。

网友:
铝箔电容是什么电容   圆柱型的吗

网友:
这款机型电池容易坏。。容易烧滤波电容

网友:
记得这款机器PD2也会引起掉电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   加分

网友:
我也是这个问题,但是铝箔电容是哪个?

网友:
少走弯路、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仍然是个懵懂的少年

网友:
电容也能找到。真不简单!

网友:
发那么多图片,小心会被说灌水,而且只有一张图有动的痕迹,其它图都没任何价值

网友:
电流上电到多少掉电,

网友:
到底是哪个电容呢?

网友:
这个机子掉电不好多都是电池坏了吗?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值得学习

网友:
容易烧滤波电容

网友:
多少掉电呢?

网友:
那个电容 ,是穿心电容吗

网友:
滤波电容吧,楼主打错字了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