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晚遇到个妖怪主板

楼主(2020-07-24):
如图,供电都正常,时钟,复位也发出了。
但是我摸cpu没温度。量cpu电感1.6v。
我心想,难道是预设供电?
那么,预设供电的话,pci设备上的复位,和时钟应该不会出来啊。然后又继续摸
发现cpu供电电感微烫,还有桥,隔着散热片,也烫。
什么情况下,cpu供电正常,为何电感,电容还会微微烫呢?

网友:
难道把我U烧了?我明天换个U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出调整后的电压,一般CPU主供电出预设电压时序就能通过。

网友:
4代U供电1.6-1.7V说明是Vboot,出了这个电压一般都能出VRMPG,这时有复位不奇怪,U供电一直1.6V应该是VRM没收到SVID可能是U坏也可能是BIOS,我比较倒霉,碰到这种故障的都是U坏的多。

网友:
vboot都不知道?这些电感电容烫不很正常吗 毕竟是供电部分 而且你cpu都没装 测个毛呢???

网友A:
4代 B85,H81等很我不装CPU是开不起的。

网友:
只有主板跑马后 CPU 工作了 温度才能上去  微烫说明主板没 有跑马

网友:
这华硕的板子不装CPU 都不无法开机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代 B85,H81等很我不装CPU是开不起的。

可以的,华硕的不装u不上电,我用别的板可以上电。

网友:
这不是很正常吗?只要不是很烫手都正常的,查其他问题吧

网友:
4代有1.7v说明不了什么,u不一定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