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81M-DS2-T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。

楼主(2020-07-24):
GA-H81M-DS2-T 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

不装CPU  就会一直转, CPU 是好的。

内存也换过

网友:
主板故障,查一下BIOS看看

网友:
查一下BOIS看看

网友:
检查看看是不是缺电压保护

网友:
你也要简单测试一下呀,,只说明一个现象,是、别人也没有办法

网友:
转一下就停?停了后还能立马触发吗 ?》

网友:
搜下论坛,一堆案例,看自己是哪里问题,这样才能进步

网友:
CPU相关的信号

网友:
换了主板

如果30分钟修不好,就不修了,旧板才160元,修贵了,客户不修了。

是主板坏。

网友:
主板故障,查一下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转一下就停,然后自动重启再转

网友:
换电源了没有,然后再刷下BIOS,不然那就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我也收到一块一样的 没修好  bios也刷了

网友:
检查12v检测电压

网友:
修不出来就换主板!

网友:
楼主,查一下CPU_VTT电压,一般是这个电压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