挑战最坑南桥H61

楼主(2020-07-24):
过程没有拍下来,已经更换好了,南桥植球时候钢网不好用导致大量补球,南桥鼓了一点,但上机没问题。淘宝买了5颗上板短路两颗,另外三颗没上板测电容就已经短路了,它姥姥的淘宝JS。
     给新手一点经验:H61珠距比较密,建议用0.35锡珠,上板时候一定要对齐,不像HM65那种偏一点自动归位!这种珠距密的很容易短路!

500块的bGA,成功率除了H61也是非常高的!只是最近机器好像温控不准了

网友A:
照片不高清没看到有下风嘴,莫不是传说中的二温区BGA?

网友B:
从哪买的,什么牌子的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哪买的,什么牌子的BGA

闲鱼 海森!红外BGA优点:很安静,没有噪音。缺点:质量差的主板容易鼓包!

网友:
现在二手的成品BGA烂大街了,还有必要整土炮吗

网友:
干我们维修的工具一定要趁手,这样才能事半功倍

网友:
BGA才500这么便宜吗?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   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照片不高清没看到有下风嘴,莫不是传说中的二温区BGA?

是的!其实很好用的,只是摔坏了。今天拆个Rx580核心240度就融锡了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温度问题吧

网友:
温度过高了,才会鼓包吧

网友:
bga新的也可便宜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