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帮忙看下这个VTT 和VTTREF都是什么信号,或者是供电?

楼主(2020-07-25):
大佬们帮帮看看这个24角VTT和5角的VTTREF分别是什么供电或者是什么信号?

网友A:
看图片是内存基准供电,24脚是输出脚,这个电压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,即如果内存供电是1.35V,那么VDDQ_VTT就是0.67V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给不了答案

网友:
后一个是基准电压

网友:
三代笔记本低压版存供电芯片, 24脚芯片向外输出内存电压的一半,也就是1.35伏的一半0.675伏,5脚是芯片自身的基准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片是内存基准供电,24脚是输出脚,这个电压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,即如果内存供电是1.35V,那么VDDQ_VTT就是0.67V

现在内存供电IC的开启电压和主电压都正常只有这个电压没有,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内存供电IC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