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150M-ET R1.02开机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0-07-2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硕B150M-ET R1.02开机不显示维修

主板型号:B150M-ET R1.02

故障:开机不显示,

经过测量发现没有内存供电,也没有VPPDDR电压,测量+1.0V_A有1V,

锁定故障在2.5V没有输出,

测量P_+VPPDDR_EN_10有电压,1脚也有5V,怀疑芯片坏,从料板上找个NB671装上OK了,

亮机图

发帖不易加点分吧

网友A:
点位图 绑 电脑机器码??文档还能这样玩??
有见卖家咋弄的嘛?是你发机器 码过去他做好才发你的?

网友B:
文档还能这样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 绑 电脑机器码??文档还能这样玩??
有见卖家咋弄的嘛?是你发机器 码过去他做好才发你的?

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文档还能这样玩?

              我也是第一次见,之前都是视频绑定机器码,现在出现点位图绑定机器码,等待大神pojie吧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   加分

网友:
台式机的主板没有正儿八经修好过

网友:
可以  就是要这种附带高清无码大图的  方便学习  易懂

网友:
谢楼主分享研究成果,为我们秒杀的技能来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 绑 电脑机器码??文档还能这样玩??
有见卖家咋弄的嘛?是你发机器 码过去他做好才发你的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器码发过去,他发过来注册码,然后点位图才能用

网友:
参考一下

网友:
这个芯片很常见,华硕联想的新款笔记本上用的都是这种芯片,主要用于待机电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器码发过去,他发过来注册码,然后点位图才能用

元宵那小子的吧

网友:
不知道名字,我自己花钱买的还不让我分享,还加了机器码,这都是啥人,

网友:
太气人,非给他pojie了不行,有会pojie的吗,我把点位图传给你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学习了,多积累,争取早日学会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:
我有无加密版本

网友D:
解码出来以后,看一下能不能另存为,要是能另存为的话,选择不用加密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解码出来以后,看一下能不能另存为,要是能另存为的话,选择不用加密就可以了。

不行的,这个是绑定的机器码,除非有大神pojie,不然放到其他电脑上无法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行的,这个是绑定的机器码,除非有大神pojie,不然放到其他电脑上无法使用

加我qq,pojie

网友:
我把点位传给你,你pojie后再共享上来吧

网友E:
华硕150点位图都有了?牛啊

网友:
发上来共享下,共同研究,方便以后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华硕150点位图都有了?牛啊

花20元买来是加密的

网友:
白嫖一个哦,加分哦

网友F(2020-10-23):
文件损坏,打不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文件损坏,打不开

不是损坏,买的时候是一机一码绑定机器的,这个点位图需要pojie才能用

网友:
厉害了,我的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