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主板B75G376,原机保存下来的bios。亮机正常

楼主(2020-07-25):
华南主板B75G376,原机保存下来的bios。亮机正常

1155 华南主板B75G376.rar

网友:
是拆bios芯片下来读的嘛?
看见贴片的就懒的拆了。

网友:
是足容量的bios吧?谢谢

网友(2025-03-30):
亲测ok,非常不赖

网友:
亲测ok 非常不赖 刷了官网的bios导致一直开机黑屏无响应 刷了贴主的bios就好了

芯片找不到这款的就可以用25l3236d替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