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H81M-E33

楼主(2020-07-25):
主板按开关没反应,先量了下电池,发现电池电压很低,只有0.3V,换了个新的,还是不触发,找到主板图纸,量了下VBAT的有关各电压,发现RTCRST#只有1.1V,查了此线路,一路去桥,一路到U19 ,将此芯片拆掉,电压恢复到了2.9V正常,由于手头没有此芯片,另外R372可以补上锡,也可以工作,此板修复,这型号主板此问题已经碰到第二块了,图纸就不上传,坛里都有。

网友:
这两个连接起来也可以工作,,,只不过就是不再区分3VA和IO_3VA了,,待机功率不同了,没有什么差别

网友:
USB供电接口好像也有用这个芯片,很多都短接

网友:
V星的 USB供电接口好像也有用这个芯片,很多都短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