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358m

楼主(2020-07-25):
cpu 无供电 以为是 通病电阻装上 也没用
测量发现358一组控制供电有 一组没有 分压电阻测量正常 直接拉过来测试正常点亮
现在问题 手上没358  :kuqi:这样可以用久吗 有试过的吗

网友:
这样能工作的话,怕是也不行,,你这个是分压得来的,只能说是一个信号,功率小不能当供电用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