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写操作超时有可能问题

楼主(2020-07-25):
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写操作超时有可能问题是24芯片和25芯片位置放错了,我是从网上看怎么放24和25芯片的,正好和我这电路板后面的标识相反,怎么弄也是编程超时,看了电路板后面正确位置后,成功刷新BIOS,win10 64位通过,插对位置自动会检查出芯片详情,否则是unknow,附件为编程软件和驱动

网友:
附件为编程软件和驱动

网友:
这软件网上多的很啊,这个有啥特色嘛?来个图也行啊。
给你推荐一个,支持大多数8脚 spi。包括KB9012和128M的spi.,包括OTP分区。
AsProgrammer_2.1.0.13_fix.zip 上网搜一下就有了。
win10 2004,正常用,速度也比平常的快

还有一共就八个脚 ,不知道正反看一下板子走线那个地不就知道朝那边放块了??这么简单还要到处找???

网友:
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,我用很正常。请看详细使用说明书就不会出现超时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容易造成接触不好

网友:
好很好好很好好很好好很好好很好好很好

网友(2021-02-03):
是不是没夹紧,用都很正常啊,才从某宝上购买的

网友(2021-11-12):
根据楼主的提示我看了一下芯片的位置,果然是我放错了地方,然后BIOS就没刷成功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分析

网友(2022-06-26):
我这能读能擦 就是不能写入

网友(2023-05-01):
直接焊接上写入出错不会是芯片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