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iPhone 6s 19.2M时钟导致报错4014维修

楼主(2020-07-25):
  客户描述:刷机报错4014

  检测结果:定电流57MA,DFU模式,刷机报错4014与客户描述一致。

  维修过程:直接拆机检查主板,此主板已经硬盘处被修过,并且显微镜下观察,硬盘有损伤,拆除硬盘,测量焊盘对地阻值,无异常。

  将硬盘放入测试架中测试,不出所料硬盘已经损坏。

  更换一块测机硬盘,再次刷机故障依旧,6S及以后的机型报错4014,为硬盘和基带,既然排除硬盘那么剩下的就是基带了。

  测量基带电源LDO部分与S1S5供电对地值,均无异常。

  再次刷机,刷亮白苹果时测量S2与S4供电,发现两处均无供电,既然S2与S4都无供电那么就有可能是基带电源不工作,没有输出供电。

  拆除基带电源打值,发现55脚对地了。

  55脚连到了19.2M时钟,将主板放在显微镜观察19.2M时钟处。

  19.2M时钟与C3501_RF电容接地端,连到了一起。

  将基带时钟处理好。

  再次刷机,机器已经走进度条,iTunes不在报错4014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逐一测量排查才是维修王道,严重支持!不要像接头那些简单粗暴三板斧维修一样BS

网友:
学习了支持来了学到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老文章吧!从12系统开始即使基带故障也不会开始刷机就报错40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