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主板没有开机键排线,如何通过短接主板引脚开机

楼主(2020-07-25):
由于笔记本主板的开机排线丢失,想请教各位高手如何通过短接引脚方法进行开机?
谢谢!

网友:
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过有大神是改到触摸板左键那来开机

网友A:
就是5.6短接,这个没有图也是都可以试的不会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5.6短接,这个没有图也是都可以试的不会烧

明白了,谢谢!

网友:
直接56短接呗

网友:
它和6脚碰一下就行,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