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820-3437-B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20-07-25):
  刚接到机器客户说是进系统就黑屏了,初步判断会不会是U问题,直接上电测试发现充电灯完全不亮,正常应该会是红灯,按客户说的问题暂时不管他,直接看屏幕进系统发现是暗屏,这款机器暗屏故障很多,直接测试屏线接口发现刚开始亮的时候升压24V会慢慢变低,直接换掉升压部分二极管电容和LP8550芯片,故障不变   突然想到休眠信号,直接找到电源小板上的五角芯片。测得电压才1.3V,休眠上拉是3V才对,直接拆掉芯片就正常了,然而进系统发现电池充不进电,最后发现电源小板和主板的排线有根针腐蚀了,直接飞线修复,指示灯也正常了

网友:
学习了,经典的故障还是比较容易修

网友:
只能给你加一分了 因为小板没有上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