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,求助,bios刷了很多

楼主(2020-07-25):
华硕主板,求助,bios刷了很多个,跳线也修改过,一直这样

网友A:
硬盘有插吗?换换内存,CPU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有插吗?换换内存,CPU试一下

内存,u都试了的

网友:
机箱打开检查,具体楼主百度下。

网友:
主板跳线也改过了的话,在BIOS下关闭机箱入侵检测试试吧

网友B:
这应该是品牌机的把,一般普通的主板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应该是品牌机的把,一般普通的主板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把。

这是华硕主板M4A78

网友C:
主板上有跳帽短接,没有的话进Bios找选项关闭。

网友:
开机箱侧板保护设置关闭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上有跳帽短接,没有的话进Bios找选项关闭。

跳线帽短接了的,主板里面没有关闭的选项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的也是这样的错误 就是因为没有接键盘 接上键盘就OK了 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