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3046板号16505-1不触发无电路图秒杀

楼主(2020-07-25):
Dell3046板号16505-1不触发量开关针电压3.3V正常待机3.3V正常,电池电压正常,其他的没图纸需要查 芯片资料,,当准备查芯片资料的时候看了一眼主板上有个转换芯片U57跟联想笔记本上的转换芯片一样的,想着笔记本上这个芯片容易坏,就测了下电压1,2脚5V正常 6,7脚3.3V正常,8,9脚3V先不说正不正常但可以肯定偏低了,9,10脚0V,查芯片开启3脚0V,5脚0V,在回到前面6,7脚有3V肯定不正常,在料板上找了个芯片换上,在测试电压都正常了 点开关可以触发了也能正常显示 维修到此结束。也没什么技术含量

网友:
这属于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工。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之谈,不经意间一闪而过的印象才是精髓~赞!

网友:
U57  输出是多少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转换芯片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

网友:
这都是经验

网友:
有经验就能捡钱

网友:
谢谢分享,经验积累还是相当重要的!

网友:
是个老师傅,修这个问题。全凭经验的。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这芯片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先学习收藏了

网友A(2020-09-10):
大哥如果方便帮忙看下R384是多大的阻值在显卡插槽右下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如果方便帮忙看下R384是多大的阻值在显卡插槽右下角

机器拿走了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了,我今天也遇到一台,不触发,也是这里问题

网友(2020-10-15):
有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,也是U57坏了,谢谢楼主的指引。

网友:
新手小白进来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