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X405UQ没有系统供电之你想不到的故障点

楼主(2020-07-25):
机型:华硕S4000U
板号:X405UQ 2.1
故障:放一天或几天有时候能开一下机,出现华硕LOGO掉电关机.再开无任何反应.
解决:拆机,量系统供电电压,我靠,没有。量阻值,短路。明明还能亮一下,怎么可能。线性3V也短路了。有时候插上可调电源,还能出来3.3v和5v,但是没3秒就没了。换供电芯片,阻值恢复正常,还是没有系统供电,但是线性的5v和3v正常有了,但是还是不开机。量开机脚位无供电,量IO供电也没有。问题找到,开搞,看点位,所有关于+3VA_EC的电阻都跑个遍,没找到线性的转换电阻,只有一个PU8803转换芯片最接近,而且1和2脚有线性转换过来的3V,只是还没有转换成+3VA_EC。3脚P_LS_3VA_EC_ON_10电压为0,往回跑PS_ON_R,上拉3.3v有了估计有拉低的,挨个断开。当断到q3202时PS_ON_R有3.3V 了,一看点位,有PWR_SW#,后面想想有时能开机,会不会是开关电压不对导致的了,但是开关脚没有电压,因为IO就没有供电工作,这个想法误导了我,也没有具体看开关上拉电阻的电压是哪个供电,折腾了半天没搞定,索性裸板放置了2天,在第一次上电能开机的时候量开关脚的电压。1.5V一直一点一点往下掉,确认了是漏电,点位找到电路i连接的电路元件,先去电容,去掉直接就开机了,我去的时候没有拔掉电源,这样便于我观察,连着试了好几次,都正常能开机,再把开机脚短路了,就又开不了了。确定故障,直接搞定收工。
总结:此板的开关脚电压是线性3V直接上拉提供的,开关的电压没有将导致iO没有主供电,系统供电也不会产生。

网友:
好利害的样子,认真学习了,

网友:
现在修笔记本,都是修信号才有得捞了

网友:
可惜没有配合图片 哪样就效果就好很多

网友(2020-10-18):
如果配合图效果就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