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求助pr315是什么东西?现

楼主(2020-07-25):
求助求助pr315是什么东西?现在阻值无穷大,应该是烧了吧。

网友A:
检测充电电流的电阻,无穷大肯定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检测充电电流的电阻,无穷大肯定坏了

能看出是多大的吗?找个换上去。昨天晚上修炼有一根线是断今天。插电池不小心又把昨天焊线那里碰掉了,然后重新焊了一下又不充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看出是多大的吗?找个换上去。昨天晚上修炼有一根线是断今天。插电池不小心又把昨天焊线那里碰掉了,然后重新焊了一下又不充了。

现在又不充电了。

网友C:
找块主板同样位置上拆吧,充电电流检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找块主板同样位置上拆吧,充电电流检测的

没有料板,只有台式机的料版

网友D:
这个就是一个电阻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就是一个电阻啊!

问题是不知道多大的。

网友:
它上面写了一个0.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