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5L用电池闪屏,求教 !!

楼主(2020-07-25):
华硕K555L用电池闪屏,求教 !!单用电池闪屏,只要加充电器就不会闪。换过电池,故障一样。论坛看说屏有可能,屏也换过了。一样的。请问这个是屏供电的问题,还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换转换芯片

网友:
lvds转edp那个

网友:
继续换屏。换不同型号的屏

网友:
先判断是背光闪,还是图像本身闪,,,

网友:
3.3开启电压不稳

网友:
屏供电保险可能变大了,电流不足

网友A:
换屏电感

网友:
换个屏就好了。昨天刚修过一样的机子,他的屏换了100大电感,顺带换了旁边的二极管,也ok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屏电感

屏都换了,还用换电感么

网友:
修的少不敢说话!!!!!!!!!!

网友:
查屏的19V 供电。

网友:
继续换屏

网友:
继续换屏666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

网友:
这个都是屏幕问题 奇美屏。。我修过很多

网友(2020-09-14):
你好,你的这个机器修好了吗,我目前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想要借鉴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在屏线接口那里有个大的方形IC 是转换芯片 你把那个芯片换了就行

网友(2020-12-02):
我也一台一样的,我是电池百分之50以下就闪烁,电池电量过半以上不闪,插上适配器就正常,不知会不会是电池,还是屏或者屏供电,楼主,你处理好了吗?

网友:
我是不亮机寄过迅维修部过来的,没给我测全面,那位师傅弄过,支招一下,以上师傅们说的存在三个位置问题。屏、屏供电ic或电感、电池。到底是不是通病?

网友:
修的少不敢说话!

网友:
首先查19V供电 如果正常就是 屏上升压芯片 不良

网友B:
你原装屏的升压电感换掉就好了,你信不信
czrpjf
你好,用什么参数电感替换?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原装屏的升压电感换掉就好了,你信不信

你好,用什么参数电感替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