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显示器灯条坏该怎么维修

楼主(2020-07-25):
现在用LED的越来越多了,灯条坏的也有很多,但是大部分显示器在某宝都找不到对型号的灯条,不知道这类显示器该如何处理

网友A:
最好换原装灯条,,没有就换通用的,但要用通用点灯板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换原装灯条,,没有就换通用的,但要用通用点灯板。。。

通用的点灯板一般是12V把,有些电源板自己就有19V了,这样不知道能不能改这种通用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通用的点灯板一般是12V把,有些电源板自己就有19V了,这样不知道能不能改这种通用板

是恒流,不是恒压,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恒流,不是恒压,,,,

现在新的显示器也不贵,LED显示器反而维修成本增加了,显示器还不知道有没有维修的必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新的显示器也不贵,LED显示器反而维修成本增加了,显示器还不知道有没有维修的必要了

不是贵与便宜的问题,用户来是修的,你让人家换新的,, 现在好多是单位用户,送来指定是修的(买新的就不来这里了),所以还是要修的,,

网友:
换灯条最怕的事就是搞烂屏,前几天才搞烂一块27寸的屏,直接说修不了了

网友:
不是贵与便宜的问题,用户来是修的,你让人家换新的,, 现在好多是单位用户,送来指定是修的(买新的就不来这里了),所以还是要修

网友:
新手拆屏注意装回去的时候,必须放平进框,要不然装铁框,必爆。点灯板都是宽电压的

网友:
如果找不到一样的灯条,可以考虑把所有的灯珠都换成新的。

网友:
这个不难,细心点没事。无边框的更要细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