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 不开机求助 500元打赏

楼主(2020-07-25):
主板820-00165-A     A1466 主板  加电电流0.4-0.6  风扇自动转  不亮机   3V 5V 都有 CPU1.2V左右   显示座子旁边的2个电感没有电压  求大神指导

设备全 只是没有同型号的料板子  求大神给明路   好处费500      V:whz5929

网友:
求助 大神指点    V:whz5929   好处费500

网友:
建议你可以找专业的维修店面也许用不了500  网络指导有诸多弊端    也可以联系迅维总部维修

网友:
楼上正解,楼上正解

网友:
你连哪个是cpu供电都不知道 还是找专业的来看吧!

网友:
发过来吧我给你搞定

网友:
就这样问,别人怎么和你解释,不能把所有可能坏的都说出来

网友:
还是找专业的吧

网友A:
  大神们   现在 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就是0.02 然后0.60 风扇也转   不过还是不开机   求指导一下    不是不送修啊  是因为我的地区比较特别 不能送修   想让大神们  指导一下维修   必有重谢   骗人啥都是的 。  自己搞了二天啦  没整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们   现在 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就是0.02 然后0.60 风扇也转   不过还是不开机   求指导一下    不 ...

4.7V的这个电压点不正常,应该是1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