诡异的华硕B75M-A“自动触发”

楼主(2020-07-25):
主板型号:华硕B75M-A故障现象:用品牌电源正常开关机,用杂牌电源通电自动触发,风扇自己转动,不过转动的速度似乎有点慢。
解决过程:一开始是懵逼的,如果所有电源都自动触发,那我好理解。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,电源工作是紫色线输出+5vsb,按下开关,主板正常的情况下,把绿线电平拉低。然后电源开始工作,电源各电压上到正常数值,电源灰色线输出高电平的PG信号。告诉主板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不管杂牌也好,品牌也好,都是一样的过程。所以一开始确实有点懵逼。
按部就班,选了个杂牌电源来做维修。毕竟只有杂牌的才能还原故障。逐个电压用万用表测试。点到电源红色线+5V时很奇怪。一点电压都没有。再点一下PG信号,毫不意外,果然是低电平。这就很奇怪了。电源风扇转动了,说明电源已经工作了。怎么会没有5V输出呢?
再打一下绿线,居然也是5V高电平。
那么为什么电源风扇会转动呢?

懵了,连换两个杂牌电源。还是一样的情况。
有点想放弃,到时候换出去直接给个长城的电源就算了。
后来想了想,5V无输出,那么其他电压呢?于是电源输出的每个电压都用万用表打过去。结果也不算意外,只有黄线12V有5V,
其他都没有电压。这样一下就明朗了。是5VSB串过去12V了,电源没有开始工作,只是5V串过去12V导致风扇转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风扇虽然转动,但是速度有点偏慢。
既然找到了突破口,那就好办了,由于+5VSB主板上的点比较多,所以就从12V黄线找过去,看哪个位置最可能被发生了串电。因为串电可以使风扇稳定转动,有一定的电流输出能力。所以先看主板上的MOS管,电阻可能性不大,电容更加不可能,因为+12V和+5VSB之间不存在直接相连的电容。

打开点位图,一下就看到P沟道MOS管,PQ26,2脚是+12V,3脚是+12V/5VDUAL,1脚是控制脚。测电压发现2脚5.33V,2脚5.35V;1脚1.几V低电平。

说明什么呢?说明电就是从这个mos管过来的,在这个被低电平导通的mos里发生了0.002V的压降。
继续追查,PQ26的2脚连接到PQ28的3脚,

PQ28和pq43的1脚,2脚,分别是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他们连在一起的那个1脚,实测电压0.58V,导通pq28和pq43的2-3脚。pq43的3脚直接接到了+5vsb,这就把整个电流的通路找出来了。+5vsb就是通过这条通路,传输到+12V,引起电源风扇的转动。

pq28和pq43的1脚同时受控于图片下方的小电阻PR171

pr171连接到PQ29的3脚,实测0V,pq29的1脚0.6V,2脚接地,也正常。继续往前追查

pq29受控于pq30,实测pq30的1脚1.2V,说明三极管没有正常工作,正常工作由于三极管b极和e极导通后的钳位作用,应该是0.6V。所以直接更换PQ30
完美解决故障。
附通电风扇静止美照一张

为什么品牌的电源风扇不转动?应该是电源用料较为扎实,有二极管防倒流吧?电源维修的高手可以来评论指导一下。
为什么不直接用品牌电源来匹配使用?是因为知道问题的根源,不想换给客户之后发生返修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过程也讲得详细

网友:
楼主维修过程讲得通俗易懂,给其它维修员提供经验,顶下

网友(2020-11-06):
如果没有图纸,光靠点位图我可能搞不定的哦

网友(2020-12-11):
这个1脚2脚3脚是看到好累,有几处不小心标错了序号吧。说极性更容易

网友:
这个需要理论扎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