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H110M-VH 主板 没有CPU供电 使用黑屏

楼主(2020-07-26):
客户反映主板使用个一段时间就会黑屏 。跟客户说这种故障没办法快修。只能慢慢测 客户同意 我就把主板拆出来了。不过运气好。现在主板直接不亮了。容易查找到故障点。
先测到主板的内存供电1.2V正常

H110主板还有2.5V的供电 测到也正常

接下来是主板的VCCIO和VCCSA 供电 还有VCCPLL供电 都正常

接下来测VRMPWRGD 信号了。注意注意注意注意。H110主板对比以前的主板这个变化最大。。需要这个信号后桥正常才会有CPU供电。 测量位3.3V
但是主板没有CPU供电。。。。只能反推了。。。而我也看到了故障点。   各位看官可以看到 主板的很新,但是唯独CPU座子腐蚀生锈。。。
重点看CPU座子的附近。。。 而且CPU座子附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VCCST—PWRGD信号
测量位0.5V (注意 这个位1.0V)

可以看到电阻已经腐蚀了。

更换电阻后1.0V 后主板顺利跑码起来。

各位看官希望不要吝啬你们的小手 给加加分。。。。

网友A:
大神我看以四元件的 怎么变成2个了

网友B:
没有资料电阻大小麻烦,我的万用表比你的干净点,但是没有你的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资料电阻大小麻烦,我的万用表比你的干净点,但是没有你的贵

都是泪。给洗板水淋了好就这样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我看以四元件的 怎么变成2个了

3个电阻,一个电容

网友:
大神来了,敢不加分吗!

网友C:
兄弟,请问VCCIO和SA都没电压咋查,型号V星B250M BAZOOKA,故障是不跑码,没CPU电压,内存,桥的基本OK。没复位和时钟。

网友:
666666!学习了   有高清大图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,请问VCCIO和SA都没电压咋查,型号V星B250M BAZOOKA,故障是不跑码,没CPU电压,内存,桥的基本OK。 ...

往后面退  没VCCIO 就要看内存还有2.5V 内存正常不。都正常就查VCCIO 的产生

网友:
这板子没有图纸点位不知道怎么修的.

网友:
某品牌110主板问题特多,通病,头痛啊

网友:
没有图纸,你怎么知道VCCST—PWRGD信号???

网友:
H110没有资料,有点难修奥

网友:
好帖 收藏了 以后用的上

网友:
现在不怎么修板. 累

网友:
好工具啊!15B还是17B?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,基本功扎实,学习了

网友:
10系主板,原来需要PG,才能出CPU供电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