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显示器不通电。拆机万能表通电

楼主(2020-07-26):
宏碁显示器 不通电 。拆机万能表通电测试.发现异常?从插座脚开始测 然后保险 桥堆 等 都正常 就没电压输出到驱动板 !断开驱动板与电源板的链接一量正负极,欢喜想 又来了一台送钱的 。

网友A:
这两个电容也可能不用

网友:
维修类的可以发到维修板块 那里可以加分

网友:
短路了  这种修好一般都没问题了

网友B:
应该用直流电源上烧鸡大法来确定哪一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用直流电源上烧鸡大法来确定哪一颗

万能表多实际 电源口开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万能表多实际 电源口开始

要是同一条线路几十个电容呢,而且不能明显看出来呢。那岂不是每个都要拆了测一下?

网友:
我一般都直接拆掉

网友:
9205数字万用表

网友:
供电滤波   赚钱的玩意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电容也可能不用

老哥  你是干啥的  下载了七千多次

网友:
这款显示器修得比较多,就两个故障:次级整流管短路,驱动板电容短路。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