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不开机。型号没注意看。

楼主(2020-07-26):
戴尔笔记本 不开机。型号没注意看。上电 待机正常,按开关没反应。拆机短接 四声警报 搽一下内存 还是四声警报。换了跟1.35V的内存亮机 开关飞线 今天运气好修的 显示器 笔记本 一体机 主板 都简单

网友:
有图纸吗?有点位图和PDF好查。你说的是待机5V吧?看看待机芯片 和电源芯片

网友:
也有USB 5V供电模块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