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nove3i不显示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7-26):
  故障机型:华为nove3i

  故障现象:不显示

维修过程:
  1、换屏幕测试,依旧不行,但是灯光会亮。

  2、仔细观察,整张电路板,没有进水痕迹。显示座子看上去,没有进水没有变形,但是显示座子右边的屏蔽罩,它的左下角压下去了,明显是摔了。

  3、打开鑫智造,查看显示座子的对地阻值。

  4、发现其它脚位度正常,唯独1脚是无穷大,很明显是不对的。这个脚位是LCD VSN,正常情况是装屏幕有-5.5V,对地阻值是1300左右。

  看鑫智造图纸,这个脚是直通芯片U1601。出现无穷大的情况,可能是这个1脚到芯片之间断线了,或者芯片U1601本身损坏。

  5、拆下芯片U1601,发现一个芯片本身的底下有一个脚掉了,仔细比对,跟显示座子1脚相通。

  6、重新补上点,焊回去,还是无显示,再换屏也不行,然后发现芯片和屏幕都坏了的,换了可以了。

  维修感想:这个芯片U1602叫做HI6522,不但负责显示,还负责充电,背光,集成化比较高。

  另外,需要注意一点是VSN和VSP两者的对地阻值是不一样的,但是维修时候走了弯路,没有仔细看鑫智造其实标注了两者的对地阻值是相差很多的,自认为电压是一个+5.5,一个是-5.5,那么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,就好像I2C总线那样。看了图纸好久,然后又找了其它用HI6522芯片的主板,进行比对,最后确认确实是VSN对地是1300左右,而VSP是600左右的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回音哥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谢谢分享!有理有据!

网友:
不错,这是经常用到的思路。

网友:
这是经常用到的思路

网友:
负压  黑笔接地测对地值

网友:
HI6522芯片的主板

网友:
VSN对地是1300左右,而VSP是600左右的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一台
,组织OK就是没有电压,看你这个帖子可以回去参考一下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