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主板12v电压过高变红了,

楼主(2020-07-26):
华硕p8b75主板12v电压过高变红了,不能启动

网友:
查查12v分压检测电路电阻是否变质

网友:
如果电源12V测量是正常的,那就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了,,

网友A:
把12V电阻拆了,直接一坨锡搞掂,电阻都懒得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12V电阻拆了,直接一坨锡搞掂,电阻都懒得找

接5V检测上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