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700开机10秒闪黄灯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07-26):
东芝L700开机10秒闪黄灯掉电维修 ac set_ec底线漏电 把EC99脚挑起飞线解决~ ac set_ec正常是2.2V左右漏电变0.55

网友A:
具体是什么问题 哪个信号引起的  写这么模糊 发出来有什么意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是什么问题 哪个信号引起的  写这么模糊 发出来有什么意义

开机10秒左右 开机指示灯跟电池灯闪黄灯 掉电 不触发了 重新拔插电源又可以开机 过10秒左右又闪

我看到论坛上好多没修好的 就发个我 这个机器的故障

网友:
这钟故障难查  楼主厉害

网友:
这个信号是不是相当于ACOK?

网友:
牛逼!这线飞得厉害

网友:
直接改呀

网友B:
ac set ec这个是什么信号 有大神解释一下不?

网友:
这个信号相当于什么信号?

网友:
这样飞客户看见有点接受不了。

网友:
这个焊工有点要求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c set ec这个是什么信号 有大神解释一下不?

相当于EC的适配器检测

网友:
EC的适配器检测

网友:
线飞的一般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