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-15isk NM-A481维修

楼主(2020-07-26):
机器拿来是按开机键灯亮电流微触发,拆开发现是二修机,ec BIOS 还有rtc电路附近有明显动过的痕迹,主板拆出来看了下ec焊接没啥问题,就直接把小电池拔了放个电,然后插电自动触发至0.55不动,看这电流明显的不跑码 ,测rtcrst 和各电感电压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均正常,想到它这BIOS是刷过的也不知道好不好那就直接在给它刷一个,下好BIOS刷上通电电流还是0.55~然后又用放大镜仔细瞅了瞅ec确定脚位没歪没连锡,那就按不跑码的步骤来吧,直接打开示波器上内存假负载,测202脚SMB_DATA_S3 3.3v没波形然后204脚SMB_CLK_S3示波器显示只有1v多,换万用表测的确只有1.3V,断电打值SMB_DATA_S3阻值有1700多SMB_CLK_S3只有700多,内存槽到cpu之间有一个qc2 取掉qc2测cpu这边阻值正常,内存槽这边SMB_CLK_S3还是700多,看来问题在内存槽这边了,用放大镜仔细看了内存槽但是没发现异常,既然看不出来那就割吧,毕竟割以永治~~两个槽的202脚都断开后测JDDR2还是700欧,jddr1无穷大正常,确定只有一个槽有问题,他也只有一个内存懒得换槽就直接给他飞了一根线到JDDR1的202脚, 飞好线装上内存开机0.7~0.5然后不动了,这感觉还是没亮机呀,等了一会用万用表划拉一下主板上的开机键,没有关机这的确是没亮,再打内存总线开机瞬间有一次波形,从别的机器上拆跟内存换上再开机电流0.7~0.5~0.6用万用表划拉开机键直接关机,然后接屏测试直接亮机

网友A:
所以,内存也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,内存也坏了?

坏喽

网友:
测内存阻值很费劲   楼主老有耐心了

网友:
楼主老有耐心了

网友:
现在维修我没法静心测阻值,值得学习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