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9901P 哪位师傅帮看一下这两个电阻是多少的

楼主(2020-07-26):
LA-9901P 哪位师傅帮看一下这两个电阻是多少的

网友:
楼主真够懒得   有图纸   自己看一下

网友:
有图纸。跑一下线路就知道是多大的了。

网友:
这个有点难度了 楼主

网友:
没有元件位号,有电路图也不好找,,,

网友:
有图纸的   看图纸就知道了啊

网友:
有图纸,查周围关系,能找到的

网友:
购买鑫
有图纸的  看图纸就知道

网友:
量下阻值,替换一个不行吗?

网友:
查图纸看Q11这个电阻跟Q11连接的  这样就能很开找到了

网友:
有图找一找就行了

网友:
这样就能很开找到了

网友(2024-06-07):
找到了吗,多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