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-A273 求助下

楼主(2020-07-26):
上电0.3不亮 刷过BIOS 不过内存 没有SMBUS 有平台复位 CPU 是四代单U 问下还要测试下哪些条件?

网友A:
二级电压出来没有。。四代低压版CPU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二级电压出来没有。。四代低压版CPU容易坏

有vboot,没有显卡供电,,其他电压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