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DPLUSBoss

楼主(2020-07-26):
华硕 B85M-D PLUS        Boss谁有  主板会转,就是启动不了, 求 Boss文件

网友:
官网有下载的

网友:
了boss肯定没有

bios有人有

网友:
官网没有吗?

网友(2020-09-12):
今天修到一块华硕B85M-D PLUS REV1.01主板,故障VGA不能用插VGA没有显示没有图像,打1红、2绿、3蓝阻值77欧,13行、14场660欧都正常,看点位经过一个小六脚蕊片把它删除不用,开机VGA有图像有显示了屏幕亮了,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备份了BIOS发上来共享。

华硕B85M-D PLUS REV1.01 2015.04.05 0511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