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hite h61m-lem-atx mb bios

楼主(2020-07-26):
蓝蓝宝 white h61m-lem-atx mb bios 有时开机掉电,有时进系统掉电 不修了 献上亮机bios

bios

网友:
板子为什么不修了,可以修好的啊

网友:
没点位和图纸,软故障!不好修

网友:
h61掉电,你可以先两下全版的电压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,有时进了系统一下午都不掉电关机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排查,有些零件稳定性不好,如果没有通病就不值得去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最怕软故障了!

网友:
蓝宝石h61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