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深海泰坦X7TI-S

楼主(2020-07-26):
板号GE5KN6X   I7 7代 原故障亮度不能调节,修好后备份的

网友:
是不是保险坏了

网友:
通病就是 保险坏

网友:
最近接了几台   电流0.8不动   各电压都有   楼主是否碰过此类故障

网友A(2020-10-22):
备份的BIOS 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备份的BIOS 有问题吧

你机器其他有问题多花点时间研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