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B250主板

楼主(2020-07-26):
今天接修一台联想电脑主板是IB250的。能开机点不亮。拆下主板仔细观察看到南桥旁边一个电阻已腐蚀。清洗重新加焊。恢复正常.

网友A:
相当于大海捞针呀,,电阻元件很小呀,,幸运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相当于大海捞针呀,,电阻元件很小呀,,幸运!

首先是观察板有没有腐蚀的在检查各项电压

网友:
是一个100姆的电阻

网友B:
牛逼啊,图纸点位图都有,可以分享出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牛逼啊,图纸点位图都有,可以分享出来吗

论坛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你这眼睛 真毒   , 不然真不好修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厉害~~~~火眼精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