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电源LW3282A

楼主(2020-07-26):
LW3202A有个贴片电位器锈蚀,不知多大,各位有知道的请告知为盼!

网友:
电源我不修的

网友:
像是470,你先拆下来,实测是多少

网友:
这个没有图纸,所以先从其它坏的ATX电源中拆一个先换上,,开机测量输出电压,同时调整看输出的变化,,,但有一种可能是输出马上会保护(输出误差太大)。但慢慢摸索,能调整出来的

网友:
先把它小心拆下来,再看紧贴PCB,没被胶腐蚀的那一面就知道是多大的电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