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HQ REV1.01

楼主(2020-07-26):
一块红色的华硕B85HM-Q ,这么多年了,还没见过红色的华硕主板,开眼了,客户拿来说自动关机,插上电开机,真的关机 看了此图,心里也蛮高兴的,这是捡钱的节奏啊,大家都知道这是USB当前状态异常,将在15秒后关机,将客户打发走,接下来就是找点图,只要有点图,那就很容易,马上进论坛,没有,进宝宝也没有,这下点图是没希望了,接着在USB端口找来找去也没有看到电阻跟电阻的分压,看来这板子跟修到过的华硕板子有点区别了,最后看到了USB端口背面5V供电部分有连着一条细线,那就顺着细线查吧,过了好几个过孔,说实话,眼睛都花,没办法,赚钱不容易,接着查线路,来张图 最后居然跑到了开机排针附近,是由一个4.7K排阻和8.2K排阻进行的分压,量一组为0.4V,另外一组3.3V正常,通过计算8.2K排阻到地,是3.3V正常的,那0.4V不正常,首先换了4.7K排阻还是一样,再换8.2K排阻,电压就变成3.3V正常了,就是图中标示的8.2K排阻,省的同行们再去跑线路。

网友:
下面的型号错了,应是标题的型号B85M-HQ

网友:
这种就是话说的通病不过没图纸的话还是难搞

网友:
话说,真是第一次见到红色的华硕,马上百度然后官网,确定了这是“红旗版”,不是山寨的。。。长知识了,给楼主加分!

网友:
白嫖一个哦,加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