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o nex开机这电流有老哥遇到过吗

楼主(2020-07-26):
微抖一会儿 然后电流归零  vivo开机起跳多少电流有老哥知道吗

网友A:
你这个有短路,电流太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有短路,电流太大了

测了一圈没发现短路的地方椰

网友:
起跳有180左右了,感觉是后级电路有短路,把电源芯片周边测一下,有电路图最好,一个个测,这个电流应该会有一点的温热的,可以大概先判断下区域在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