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CT

楼主(2020-07-26):
原机是清华同方华硕代工的主板,从华硕官网下载相近,相似的BIOS,在另一块芯片上写入不能用,没办法只能在论坛下载,上面写什么修改过的,亮机快,也不能用,插主板原机BIOS就正常,下载来的写入另一个芯片就是不能用,请各位老师指点,万分感谢。

网友:
都正常了还换什么BIOS

网友:
我看得也有点乱,都是好的为什么要换,什么意思

网友:
我都懵逼了    原机能用你还刷了干嘛?

网友:
原机的BIOS开机会自动恢复硬盘分区数据,有一串英文,不敢接硬盘,之前有块H61的就是这样的,搞得硬盘差不多要坏了,后来H61的刷技嘉BIOS修复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论坛下载的BIOS有问题?

网友:
刚才论坛又下了个,用编程器刷入芯片,还是不行,哪位高手来解答下,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原机的BIOS开机会自动恢复硬盘分区数据

网友:
编程器刷入芯片校验成功的,为什么就是不能用呢,会不会这个芯片不支持?还是什么问题呢?哪个老师出来解答下?

网友:
哪位老师来帮忙解答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