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T3I1第二个通病.待验证

楼主(2020-07-26):
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不触发或者不显示都可以把Cpu那几个电容先干掉,自己也是秒杀了5台左右,联想不同的机型,版号都是这个,基本都可以秒杀。
   先讲一下这个主板,一条内存的话要插蓝色通道,插绿色的会报警滴滴滴的响,两条的话都可以插,都能识别的
   但今天接手一台返修的,开机不显,插绿色通道滴滴滴,插蓝色倒是不响,测吧!时钟复位正常,刷BIOS,无效!论坛跑了一圈,跟我一样的故障都有,但是都没解决,有几个权限高的看不到!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解决过,再量内存条件都满足,
不死心,还是把CPU散热取下,再测一下那几个电容,有发现,有个一电容开路了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容,藐视耦合电容,电容两端不接地,中间两脚接地,把两端直接连一起。开机显示;
    希望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把这电容拆了直连试一下,少走弯路,附上BIOS吧!BIOS有的处理器不一样,会不能 通用的,我的E1处理器,联想扬天4M

联想CFM1D3M V1.0 4M.bin

网友:
老通病了。遇到这种机器。直接扣电容

网友A:
耦合电容连起来?有点不懂,如果是信号耦合能连起来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耦合电容连起来?有点不懂,如果是信号耦合能连起来吗?

这个我也不确定,但那个电容有点特殊,我也是连起来试试看!

网友:
可以·!又验证过的上传留言

网友C:
,电容直接短接 这个需要验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,电容直接短接 这个需要验证,

理论上,不是特别重要或者不是高速的信号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耦合电容连起来?有点不懂,如果是信号耦合能连起来吗?

理论上,不是特别重要或者不是高速的信号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实战经验得来的结果

网友:
耦合电容连起来

网友D:
如果是耦合,那两点直流电位就不一样,直连会改变两点的直流电位,,

网友:
、最经典的机器 ,故障都是一样,得感谢厂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也不确定,但那个电容有点特殊,我也是连起来试试看!

直接换也是可以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换也是可以的吧

肯定可以,我找不到,四个脚那种

网友:
拆掉电容稳定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如果是耦合,那两点直流电位就不一样,直连会改变两点的直流电位,,

你说的是升压电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