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待机0.00,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20-07-26):
好久没有发贴了,感谢大家。同行送修一台苹果A1278较老的笔记本,板号820-2879-b,拆机后仔细看主板没进水,量公共点阻值和待机电压电感阻值均正常,接可调电源待机0.00A,指示灯不亮,测公共点电压没有,接口过来的P管已导通,测量ISL6259,20脚电压正常,

19脚20脚电压为5V,3脚电压3.7V,当测到13脚SMC_RESET时没有电压,追查到了U5010,第5脚没有电压输出,

测工作条件,测到第3脚=PP3V3_S5_SMC电压为1.1V,不正常,这个电压应该是3.3V,继续查到=PP3V42_G3H_REG电压是由L6995产生
测U6990工作条件:6脚电压有15.7V正常,8脚SHDN也有15.7V电压,测到BOOT3脚电压只有3V,4脚SW只有1.1V都不正常,没有这个芯片换,先查一下外围,当查到1,2两脚反馈电压R6995时,发现阻值无穷大,这肯定不对,从料板中找了一个300K的装上,再次通电,待机0.02A,公共点电压正常,指示灯为绿灯了,触发Ok,

网友:
现在也就修苹果能报到价

网友:
是呀!现在只有修到苹果产品能有利润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能报高一点的价格,但也不好修呀!

网友:
有图那就必须点赞了 厉害了哥

网友(2020-11-04):
这老苹果在我们这都报不上价了

网友:
大哥,能不能给个这个机型图纸点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