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 Y7000P FY510 NM B962

楼主(2020-07-26):
联想拯救者   Y7000P  FY510  NM B962  安装集成显卡驱动 屏幕就有 背光 无字,把集成显卡驱动删除,用独立显卡显示正常也可以进系统   下图中   红圈  电感PL3102 开机没有电压,对地阻值1欧姆,绿圈几个电感都有电压   电压都是 0.8  0.9   这样的电压      像这样的故障会不会是 CPU 坏了。。。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0.8 0.9 怎么CPU就坏呢。如果是8V 9V那基本是CPU就坏了

网友:
电感对地阻值1欧,那应该是短路了,检查下对应的 MOS管看有没有坏的

网友:
有些 特别的机子阻值比较低的  一般都是10左右

网友A:
红圈是核显供电VCCGFXCORE,对地值低应该是正常的吧。这种板子独显正常对地值几乎为0。我们厂已经不生产这种板子了,库存都没有。没办法测量。刚入职的时候还看到过这种板子

hyy

网友:
这个机器挺新吧
!!!!!!!!!!!!!!

网友:
cpu坏的可能性大 看看之前集显供电坏没坏过

网友B:
此板屏不显示多数是显卡的问题的不用考虑其他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此板屏不显示多数是显卡的问题的不用考虑其他的

安装集成显卡驱动 屏幕就有 背光 无字,把集成显卡驱动删除,用独立显卡显示正常也可以进系统.    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CPU 集成显卡的问题,独立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安装集成显卡驱动 屏幕就有 背光 无字,把集成显卡驱动删除,用独立显卡显示正常也可以进系统.     这样 ...

进官网下载官方驱动试下

网友D:
进官网下载官方驱动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红圈是核显供电VCCGFXCORE,对地值低应该是正常的吧。这种板子独显正常对地值几乎为0。我们厂已经不生产这 ...

厂里都库存,那这板以后就很贵了

网友:
其实 就时你烙铁不好!  买个 1000元以上的老铁  肯定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进官网下载官方驱动试下

已经下载过官网驱动

网友:
试试不行就考虑CPU坏了

网友:
那个地方短路应该 是CPU坏了

网友:
应该 是CPU坏了

网友:
可以刷下BIOS试下!实在不行就换个CPU!

网友:
换CPU吧,集显出问题并不少见

网友:
这种板子,就让他用独显算了

网友(2022-08-27):
集显阻值有点偏低。4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