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的悲哀

楼主(2020-07-26):
什么都是第一次。
拆个芯片,把主板焊盘掉点了。用烙铁拖焊,把主板上蓝油也拖走了。摸索着希望修复,结果就是点不亮了。提示5白我2黄,内存检测不到。
查看了点位图,其实有几个掉点本来就是空的。只有一个补上后,用表量也通的。把芯片吹上就是不行,苦恼。新手就是需要代价。

网友A:
都是这样过来的;这种事情老手也会出现,只不过老手出了问题都不好意思发上来而不是不出问题,多多练习一定成功。

网友:
这不是新手的悲哀 是维修的必经之路   估计都经历过类似的问题  慢慢来不要着急

网友:
高手都是这样练出来的,慢慢来吧,工多手熟

网友:
坛里有哪位大兄弟能救救????已经按点位图修了,不行。新手确实还要练习。

网友:
露铜了 怎么能随便就做bga呢?用绿油屏蔽露铜部分 就行 这种小问题不用慌

网友:
拆这种的,一定要温度足够,把芯片吹坏不要紧,焊盘点千万不要掉。你这个明显就是温度还不够,硬撬后造成的。

网友B:
感觉文笔还不如技术好

网友:
都是这样过来的!老手也有这样的多练习练习就好了

网友:
都是这样过来的

网友:
跟我差不多··

网友C:
这种过孔露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,我也有这个问题,拖锡明明很小心的啊

网友:
我是新手,多看学习了!

网友:
不行啊你不是男人

网友:
慢慢来吧,,,焊接一定要过关

网友:
不能太用力,烙铁轻轻搞!漏铜用绿漆补一下,装上就可以了!

网友D:
涂绿油做做针线活,应该有机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涂绿油做做针线活,应该有机会吧

1块也是这么想的,不过好难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过孔露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,我也有这个问题,拖锡明明很小心的啊

应该是主板都是低温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文笔还不如技术好

杂文,不是一般人能看懂

网友E:
  骚年  努力练吧!焊接手工都是练出来   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骚年  努力练吧!焊接手工都是练出来   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

确实。主要原来的垃圾焊锡丝熔点太高。然后一拖把绿油拖没了。

网友:
工具、辅助材料齐全,就靠练手熟手了,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,没有人天生就一下子搞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是这样过来的;这种事情老手也会出现,只不过老手出了问题都不好意思发上来而不是不出问题,多多练习一定成功。

就你皮

网友:
拖锡前主板涂抹焊宝,可以起到降温和锡的流动性

网友:
好板直接上手,还不是为自己自信买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