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a55 ds2 主板

楼主(2020-07-27):
每次都要重新刷bios才能点亮   亮机后正常进入BIOS 不定时死机或者关机 重启后就点不亮 了  然后再刷bios又能点亮  两个BIOS芯片单独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  应该不是BIOS芯片坏 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两个一起都刷新,,,现在看来是你只刷了主BIOS,启动后提示BIOS损坏(两个BIOS比较后不一样,主板可能就认为是坏了),主板自动用副BIOS来替换主BIOS,所以再开机时就开启不了了。
所以两个一起刷新,,,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两个一起都刷新,,,现在看来是你只刷了主BIOS,启动后提示BIOS损坏(两个BIOS比较后不一样,主板可能就认为是坏了),主板自动用副BIOS来替换主BIOS,所以再开机时就开启不了了。
所以两个一起刷新,,,。

随便上了一张图    两个一起刷  只装一个bios 都是试过了  只要刷了就能开机  故障一样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,我觉得是南桥问题。但我又不能随便换南桥把。于是丢掉。

网友C:
你要查的话,你可以去看看。bios的脚去到南桥的电路,通不通。我觉得这个是个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要查的话,你可以去看看。bios的脚去到南桥的电路,通不通。我觉得这个是个思路。

要么是南桥有问题  电路有问题 刷bios能开机也解释不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随便上了一张图    两个一起刷  只装一个bios 都是试过了  只要刷了就能开机  故障一样

那只能是南桥了,,,

网友:
好帖 收藏了 以后用的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