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佛兰2016款乐风RV空调系统在启动发动机时自动关闭故障处理

楼主(2020-07-27):
           雪佛兰2016款乐风RV空调系统故障现象:插入钥匙,点亮中控,打开吹风系统并逐渐增大风量正常,A/C灯正常;启动发动机后过5秒左右,A/C灯灭,风量灯灭,出风口无风。
           经排查风机、压缩机、线路皆无问题。高度怀疑空调系统控制面板故障,拆下空调面板,取出内部主板,逐一排查,未发现明显的故障元件。网上查找资料,定位空调面板驱动芯片TLE4207G和一个PIC芯片。高度怀疑故障点在上述两块芯片及周围电路,为了排除由于虚焊等原因造成故障,将逐步将两芯片重新补焊,完成补焊后上车测试,无异常现象,为了验证其可靠性,上车测试5天后,确认故障消失,再将其恢复。

网友A:
雪佛兰2016款乐风RV空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雪佛兰2016款乐风RV空调

对头,就是里面那个面板

网友:
就是里面那个面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