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11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7-27):
  【故障机型】:iPhone 11

  【故障现象】:阴阳屏

  【维修过程】:收到客户发来的一台iPhone 11

  手机故障描述的是阴阳屏, 开机测试确实如此,左下边的背光灯不亮,首先从易到难的原则,先更换排配屏幕排除一下。

  用了测机屏幕,发现故障依旧,所以问题肯定出现在主板上,在客户的排线上发现有盖章痕迹,说明机器之前换过屏幕没问题,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问题,所以我们会重点按摔的方向来维修,由于iPhone 11暂时没有图纸参考,所以只能根据以往的苹果机的经验来维修。

  在主板硬盘周边看到一颗电容被扣掉了,说明主板之前是维修过的,而且是修的触发大电流。

  看到这个屏蔽罩明显有凹陷痕迹,根据主板分布,显示屏幕排线就在屏蔽罩上方,所以背光电路肯定在这屏蔽罩下面,好,现在大概在脑子过了一遍,先给显示座子打一遍阻值,并未发现异常,说明通路默认正常。

  接下来我们拆下屏蔽罩,并未发现任何异常,但是目测到上方这个电感明显为易掉脚的水泥电感,直接取下电感,果然发现有掉脚的痕迹。

  直接更换电感。

  开机测试。

  完美解决,故障修复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新手来学习下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是幸运了,如果不是电感还得要拆背光,支持一下

网友:
电感掉了?居然不是背光坏???

网友:
说说故障原理啊!?供电不够?不稳定?还是。。。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焊盘挺大的怎么会松动

网友:
升压电感摔断了,这个还算幸运吧。